ASUS M32AAG_M33AAG win8改win7 BIOS怎么设置?

楼主(2015-09-25):
那位师兄设置过求执教

网友A:
这个网上的教程比较多自己搜吧

网友B:
网上都有的,好像设置2个步骤

网友C:
security-------------------------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curity-------------------------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

谢谢 一会我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都有的,好像设置2个步骤

网上我看啦设置不一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上的教程比较多自己搜吧

网上我看啦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网上我看啦不一样啊

大同小异,自己摸索的下次就记住了,所有的机子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同小异,自己摸索的下次就记住了,所有的机子都是差不多的

系统倒进去了  重启不认硬盘 键盘鼠标也不能用了  最好让客户哪去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同小异,自己摸索的下次就记住了,所有的机子都是差不多的

系统倒进去了 重启不认硬盘 键盘鼠标也不能用 最好让客户哪去售后了

网友A:
不认盘可能是系统引导没有,进PE重启引导下,还有你的硬盘格式改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盘可能是系统引导没有,进PE重启引导下,还有你的硬盘格式改了没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啦
现在BIOS好难弄 最新机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