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ALIENWARE 17 独显 BIOS LA-9331P

楼主(2015-09-25):
外星人 ALIENWARE 17 独显 BIOS   此机器 不装独立显卡板 一样可以亮机。

9331P VAS00 Q64.zip

自己有找了个BIOS刷了,装机试过

网友:
这个机器2个BIOS  有没有 另外一个的

网友:
ce能不能用的???

网友(2015-11-29):
我的响一声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哟

网友:
这个是南桥旁边的  还是EC旁边的啊

网友:
先下载来试试看吧

网友:
为什么我刷完电流1.0a 不动  以前有时不开机  是不是me 不行

网友A:
是我的错   刷的时候选25Q64BV 能亮   选25Q64FV 不亮
就是开机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错   刷的时候选25Q64BV 能亮   选25Q64FV 不亮
就是开机有点慢

型号本来就是FV啊,为什么要选B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本来就是FV啊,为什么要选BV呢?

也许是芯片不行吧

网友B:
刚刷完,故障依旧,开机灰屏,八声报警。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刷完,故障依旧,开机灰屏,八声报警。怎么办?

我上次修的那个结果就是屏线的问题    独显拔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的那个结果就是屏线的问题    独显拔了吗

独显拔了的。

网友:
屏线测了吗 和电路

网友:
屏线已经换过新的了

网友:
外接正常 内接无信号 屏和屏线都换过 谁遇到过吗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一会能显一会不显报警

网友(2015-12-30):
这个机子花屏,楼主遇见过没有,不上独显都是花屏
就跟屏线坏了一样。我换了上半部分还是一样的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你修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