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个问题 麻烦帮忙看下

楼主(2015-09-25):
请问电池接口 (1) SMBUS_SMC_BSA_SCL
和
(2)SMBUS_SMC_BSA_SDA的对地阻值 (1)的只有 10点几 (2)有500多
电池

网友:
电池时钟线短路啊,看是电池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正常两脚的阻值一样的,查6259或EC

网友:
imjg测量时你断开了电池吗,正常二者对地值应该相差不大的

网友:
两个组织区别这么大 不正常 SMBUS_SMC_BSA_SCL 只有10 不正常 找图纸查下 所连接的原件不多 不难查

网友:
SMBUS_SMC_BSA_SCL ,才10几欧,肯定不对啊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很好查的

网友:
阻值太低了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时钟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差不多的,你的时钟线对地阻值明显不正常。

网友:
这个好修,相连的地方少。

网友:
估计u7000坏

网友:
应该是不对的,可能EC坏了,电压应该都有3.3V

网友:
我把U7000 6259 都才了 还短

网友:
这个肯定不对哦

网友:
拆了充电芯片 还在短路 那就是IO 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