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不出总线供电VTT

楼主(2015-09-25):
有开启电压 自举电容换了 把电感2脚输出翘起 输出2V 供电都有
开始一直烧上管 因为没有注意换自举电容的耐压25V
昨天还可以的 今天突然开机又不行了 无奈求解下面上个K42JR的截图
RT8202M差不多脚位  这个地方应该换FB的电阻还是怎么样 谁遇到过
上管G级是2V 难道是不可以断开电感 导致不可以升压?

网友:
管子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原来的型号是31307p 上下管都是

网友:
重点查反馈吧

网友:
又烧上管呀?

网友:
应该没有烧了,没有大短了,因为一大短 拆这里就不会 今天突然又没总线供电了 无语了不知道芯片挂了还是管

网友:
反馈FB脚的电阻 我都全部换类似大小了。没有断线

网友:
是用3个MOS管的吧?把3个MOS管都换掉,PL8302去掉用锡直连,PC8306和PCE8301都换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没总线供电的,直接看图拉一根线到供电管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