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不进系统,测CPU核心电压有上方波

楼主(2015-09-25):
主板:DELL DELL MIH61R
进U盘或者硬盘系统都进不去,到进度条死机。刷过BIOS无果。
万用表量CPU供电1.2V是正常的,但用示波器量发现CPU核心电压不稳定,有方波,像PWM供电G极的方波一样。而且电压为0.8V左右。此板用三相供电,拆了输出的贴片小电容6个开机一样没用。
大电容用的是固态电容,没动它。
有没修过这种故障的高手指点 一下。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联想的也一样 不过直接换掉CPU供电芯片换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