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键盘X疼更换 不知道 这个型号都这个样子

楼主(2015-09-25):
    型号:ThinkPAD X1 Carbon
   故障 :键盘一直不能用
   实测:键盘字母不能用 可以用键盘调亮度,关机再开机输入密码的时候能用几秒,判断键盘坏
机器第一次见,看着挺高端X宝查了一下价格 ,先拆机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水 ,挺干净的 ,果断报价300。 同行问过客户同意更换。
键盘到货 撕下键盘背光跟    摇杆部分  有5--60颗螺丝 。

换上键盘 试了一下 能用,客户用的WIN8系统进系统有密码,不问客户密码了,不知道能不能用软件越狱, 想直接启动pe测一下键盘乱按一通试了一下没进去BIOS 。开机回来键盘触摸板不能用了, 难道不是键盘坏了,这下麻烦了 ,这种高端机器换EC 搞不好赔钱了,没有拆主板也没看到EC具体型号。

    研究后面排线 好像触摸板跟键盘没什么关系,回想上次开机乱按键盘,这次开机前 按了几下F2 开机键盘能用了, 触摸板不能用,再重启按F2开机 触摸板也能用了, 反复重启多次 ,  要进系统也没问题(早知道就直接要密码了)
把背光 跟摇杆也粘上 螺丝固定,尼玛摇杆不能用 鼠标指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新买的有问题,还是以前的方法 重启按F2进系统也能用了,反复关机测一上午都正常了,   再怎么按F2 都没有影响了 ,这个机器是不是能设置单独关闭键盘 触摸板什么的
每次开机按F2的时候提示的  画面 ,开机一闪而过 拍了10多次才记录下来的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enter.

网友A:
没再试试 怎么造成的啊

网友:
这个本本温度高了会出现这样哦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变态 现在修着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过一台这种机器,摇杆不能使用。键盘 触摸板都换过。 后来发现是主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B:
提个BIOS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没有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有些机器奇特,比如,第一次不进BIOS保存,,就hhu LOGO

网友:
键盘整这么多螺丝,跟苹果机子的键盘一个德行。看完你的帖子我就在纳闷到底客户那个键盘有没有坏啊?

网友:
300不贵,Thinkpad不是按F1进COM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再试试 怎么造成的啊

没试出来 不知道 什么原因

网友:
越是高端的产品,越难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BIOS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提取bios  是 软件备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