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卖大包!Picanol纺织机MCB维修!

楼主(2015-09-25):
最近都比较忙,很久没有发工业类维修帖子了!前几天修到一块比利时Picanol纺织机的MCB电路板感到有点意义所以拍照发帖!
为何说有意义呢!因为我感到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强大的理论作后盾再加上对故障现象的抽丝拨茧分析这块板估计就修不好要报废了!

言归正传,上图就是这贴的“猪脚”,大致地介绍一下它!
它是基于MC68332 32位模块化处理器为核心的处理主板,周边由XC95144以及XC9572两只数据加密的CPLD负责扫描以及控制。通讯由XCS20 FPGA负责,它上电后由MC68332上载控制软件,正常运行后对所有通讯总线进行管理!
这块板的故障是上机不定时停止运行!看门狗不亮,也就是像电脑主板的死机那样!能运行的时候终端插入设置卡更新设置是一点“是”就立刻丢通讯!断电再上电也不能正常运行!
这样的故障属于系统类,所以能拆下来单独加运行电源维修!上电情况是复位正常但看门狗和PULSOUT灯不亮!证明XCS20没有运行或者没有下载到运行软件!也有可能是CPU部分没有主动上载!

先易后难先刷新系统软件,两个29储存器里面就是系统!刷新后情况不变!

因为在机上的表现是就算能开机也插卡必死,所以怀疑运行内存,因为运行内存也负责保存设置信息!断电后使用3.6V电池维持!所以也更换!但结果还是一样!

唯有认真耐心查条件!
因为如果上电后能运行起来除插卡外所有操作都正常所以排除各路总线的问题!根据一直存在很明显的现象是插卡点“是”就停止运行这点猜想有可能是在读取与写入转换过程中发生了错误导致的!查看了TC554161FTL的Datasheet得知:

12、43pin:-LB/UB RAM 高低字节选择
15Pin:R/W 读写控制
13Pin:/CE 芯片使能
42Pin:/OE 输出使能
就这几个控制脚需要重点检查!
经过一轮排查后发现13Pin /CE电压存在一点不稳定现象,按理应该是低电平状态,但它却又0.3-0.8V左右的电压存在!跑线路得知13脚是由一个74HC14反相触发器控制!13脚输入,12脚输出,测量12Pin对地阻值明显增大了!再测量74HC14 12Pin到TC554161FTL的13Pin发现是不通的!

唯有拆下74HC14确定线路走向,确定没有走错!并且在确定线路走向中途发现了一个发霉的过孔!补锡处理过孔后恢复正常导通!

上电测试一切正常!何时上电看门狗都能能正常闪亮!

维修完毕,1200元到手!

 会员1520201300鑫豆2024-1-4 22:45

网友:
最后一句,大快人心!!!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诚哥给我看过这绝密图纸!图纸太复杂还是看不懂。

网友:
理论强大,真的不一样,太牛了....

网友:
1200  不错的收获,

网友:
不錯的技術,向你學習了

网友A:
修这板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收费好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板用了多长时间?

两小时!

网友:
其实还没有1200!行情很差!收费也降了很多!

网友B:
麦版的帖子看的人血脉扩张,懂与不懂先不说,光你的理论加说明就是良师

网友C:
好久没来了,这么复杂的板子1200大洋都不到,看来经济滑坡对纺织行业打击真的很大呀,维修商利润严重下滑呀!估计也还只有医疗设备维修价格哈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版的帖子看的人血脉扩张,懂与不懂先不说,光你的理论加说明就是良师

我不是良师!很多事情我都只会做不会说!表达能力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来了,这么复杂的板子1200大洋都不到,看来经济滑坡对纺织行业打击真的很大呀,维修商利润严重下滑呀 ...

确实啊!中国的制造业大部分迁移到东南亚地区了!广东的纺织业萎缩严重啊,倒闭了6成以上了!印刷业和皮具也看到了灭顶的苗头了!

网友D:
你就忽悠吧,通讯明明是两片an82527还说是FPGA.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忽悠吧,通讯明明是两片an82527还说是FPGA.

我没有忽悠?这是我个人理解,当然是有可能错误的!
XCS20收到上载软件后控制所有总线协调工作!包括两个通信IC(82527)也由它控制!通俗点说他就像一个指挥员!各种中断和位选都由它控制!

网友:
有那么清晰的思路,功底深厚啊。

网友(2015-12-07):
楼主,不知用了多长时间修好。

网友:
会修这块板没有资料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啊。。。

网友:
技术太牛了,这种板子都能分析的这么透彻

网友:
只想说两个字,太牛逼了,这么复杂的板子,我看都不敢看一眼,楼主是做什么的,对电路太了解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刷这板子的系统?系统从哪里搞到?通过什么方式刷系统?

网友:
这价格给力呀

网友:
高手啊 ,不过加不了分啦

网友:
确实挣的不多,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E:
你的那个289C是画的吗?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个289C是画的吗? 哈哈

我的是美国带回来的美国货!没有C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美国带回来的美国货!没有C的好不?

哦  没有C的多少钱呀。。。。那个289C好像是2700左右呀、

网友(2016-01-20):
收费好便宜,工业设备都是按原价的20%收费,刚换个pro-face触摸屏的高压板都能收到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