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好像有一个通病的?

楼主(2015-09-25):
E530好像有一个通病的,是白屏什么的,但是没有权限阅读,各位有知道的吗?
通病

网友:
我知道e430电池爱出问题

网友:
朋友,是不开机的那个吗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吧 我知道bios 出问题的多

网友:
你机器什么问题啊,这机器EC的程序爱坏,还有BIOS坏

网友:
白屏,先查下屏的接口电压

网友:
这个通病到是很少遇到

网友:
白屏查电路吧

网友:
E系列的本子,显卡容易坏,我接手的都是显卡的问题,白屏,花屏,黑屏,高度灌胶的,不知道您的会不会也是显卡,BGA加焊,一般都是彻底不亮的,高度灌胶的 容易爆珠,

网友:
好像有个Q2102容易坏的,也就是+3VS转+LCDVDD这个MOS管

网友:
外接有么有 正常 屏供电有么有

网友:
先排除一下管他什么通病,修好为算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管它通不通病,直接开修,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你修好,把故障说出来,

网友(2016-08-10):
这个 bios你的什么故障

网友:
白屏要查屏供电啊

网友:
等级不够就不要问了,限制的好处就是让那些非维修人员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