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请教师傅们,42寸等离子

楼主(2015-09-25):
这现象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有修复价值么?描述下: 黑屏状态下,满屏跳动的彩点。白屏状态下面积大的长横坚条。 小小白特请教大师们! 感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屏 因为等离子是由N多个LED小灯组成的屏

网友A:
因该是瓶瓶了吧      怎么容易坏  唉   什么牌子   拉入黑名单

网友:
内部有很多排线,全部都擦擦看.

网友:
不能直接说死屏 你屏线拔插下 或者看看驱动板

网友B:
可以先把屏自检下呀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电视还没搞过,像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把屏自检下呀

原也是那么想的,网上查了说 LG 42V7屏电源板有个SW601自检开关,可是我这个电源板没有那个SW601.所以就不敢贸然自检。

网友:
最近忙没空搞那电视,现在有空了,朋友,是什么问题啊,能否知之。谢谢!

网友C:
先清理一下屏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清理一下屏线吧。

今天调试了Y板VR1、VR2电位点,彩点有减少。应该屏是完好。接下来按朋友们的建议,清洁下接口看效果。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调试了Y板VR1、VR2电位点,彩点有减少。应该屏是完好。接下来按朋友们的建议,清洁下接口看效果。非 ...

清理接口后效果怎么样,望给个答案。

网友:
似乎是Z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理接口后效果怎么样,望给个答案。

回这位朋友用酒精橡皮擦清洁,效果一样。

网友(2015-10-31):
逻辑板上电容 或者电阻 自己测下 应该能解决

网友:
或者屏驱动板上 电阻电容 用手摸下 应该有反映 坏的直接拿掉不要 一样用

网友:
等离子电视确实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瓶瓶了吧      怎么容易坏  唉   什么牌子   拉入黑名单

第一张图就能看到牌子了

网友:
经过排除,是电源板引起的彩点。但是无法彻底消除。

网友:
Y板的可能性比较大....模块坏了.要检查一下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