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y48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5-09-25):
刚入手一台y80 la8001p,据客户说是被雷劈了!加电到1.6左右,求大神指教,也考虑换板子,手上有这块板子的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这里是主板  不是笔记本。。 发错区了

网友:
刷下EC ROM。。。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雷击的先从网卡入手查,摸一下网卡芯片是否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