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进系统 充不进电

楼主(2015-09-25):
康柏TPN-F112笔记本进系统  充不进电   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关机状态下可以充电,不进系统可以充电!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神帮帮忙,BIOS刷过,怀疑会不会是BIOS里是不是关闭了充电的

网友:
先换个电池,或者换个充电芯片,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不进系统可以充电。金系统就必能充电。你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最好是换过试试

网友:
或者回复出产设置试试

网友:
看看BIOS电池,笔记本电池,适配器,不知道您是稳压电源点的还是适配器点的,如果稳压电源点的,建议换原装适配器,反之 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然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换个系统试一下,或是在进系统状态下查一下EC电路。

网友B:
换适配器,
适配器功率达不到

网友C:
你这种应该是系统设置问题吧,在电源管理里看一下是否屏蔽了

网友:
先换电池后说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看看

网友:
8成电池坏掉了,换电池吧!

网友:
查下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还是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D:
系统有设置保护电池的模式,当电池电量有百分六十就不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适配器,
适配器功率达不到

不会吧   我直接拆出来   外接个转接头     接电流变也是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有设置保护电池的模式,当电池电量有百分六十就不充了

没有   我刷过BIOS的    换过系统的  所以应该不关设置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有设置保护电池的模式,当电池电量有百分六十就不充了

那怎么会这么奇怪的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一下,或是在进系统状态下查一下EC电路。

系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应该是系统设置问题吧,在电源管理里看一下是否屏蔽了

BIOS跟系统都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我直接拆出来   外接个转接头     接电流变也是一样哦

康柏属惠普,是带小针的适配器吗?
好多惠普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适配器,
适配器功率达不到

有些机器是需要原装适配器的,用高仿的或可调电源,是无法充电,就像dell的机器一样

网友:
不进系统充电能充满吗?充电有几种状态 ,能充电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柏属惠普,是带小针的适配器吗?
好多惠普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

是小口 带针的   但是不开机可以充电呀

网友:
先软后硬了。先排除系统问题,然后测充电芯片条件,测ec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的问题,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网友(2016-08-30):
换个适配器试一下 有的本本需要原装的才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