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U盘中招的方法

楼主(2015-09-25):
  一个简便易行的绝好的方法,让您的U盘尽量避免中毒。方法如下:
  在您的U盘中建个文件夹,命名为autorun.inf,里面什么都不放。如果你的U盘无法完成重命名,这说明你的U盘已中毒,这时,个人建议你先备份重要文件,再格式化。

  原理是:大多数病毒是先建立autorun.inf再键入内容,病毒在进入C盘时就是通过这个文件夹里内部文件来为媒介的,如果事先建一个空的文件夹,大家都知道,一个盘里面不能同时有两个文件名一样。

工具/原料
U盘
方法/步骤
  启动计算机,将自己的U盘插入到电脑的USB接口处,第一次插入U盘可能要稍待片刻,计算机正在加载驱动程序,如图所示。等到出现u盘盘符后,双击此处打开u盘。

  在U盘根目录下新建文件夹。点击资源管理器上方的“新建文件夹”按钮或者鼠标右击空白处新建文件夹,然后将文件夹的名称改成“autorun.inf”,然后回车或点击空白处。若能够成功修改文件名,则一般会没有病毒。

  如图,但是如果出现类似下面的窗体提示框“您的指定的文件夹与已有的文件重名”信息,则您的U盘可能出现了病毒,此时你需要利用杀毒软件进行修复。

  其原理为,大多数病毒都是在U盘根目录先建立以autorun.inf为名称的文件再键入内容,病毒在进入U盘时就是以此为媒介窃取用户的资料,危害用户信息安全的。

  点击“资源管理器”中的“工具”,“文件夹选项”,打开窗体后点击“查看”选项卡,勾选“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和驱动器”单选框,点击“确定”按钮保存退出,这样隐藏文件便会显示出来。

  如图所示,一个名称为“autorun.inf”的隐藏文件被显示出来,可能是病毒建立的入口文件,此文件中的命令格式会使得系统自动运行里面指定的文件,由此病毒便有了可乘之机,有的隐藏文件我们不易通过这种方法显示出来,实乃罪恶滔天。

  有一种情况不属于病毒文件,如果用户自己在U盘中新建了这样的一个文件以实现显示U盘盘符等功能,则可能不会是病毒,但病毒可能会利用此文件进行恶意操作。

(图文源自网络)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这个方法真的行吗。。。以后不小心把U盘查到客户电脑去后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真的行吗。。。以后不小心把U盘查到客户电脑去后试试

拿在客户电脑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在客户电脑上试试?

有一次给客户机子装系统的时候   关机还没完全关    我不知道  就把U盘插进去了 。。。还有一次一个笔记本明明关机了  但是电源灯没熄火  感觉有点点不对劲  但是没怎么观察   把U盘插进去后突然亮了  他喵的这机子见鬼了     客户机子一般都是有病毒的    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给客户机子装系统的时候   关机还没完全关    我不知道  就把U盘插进去了 。。。还有一次一个笔记 ...

好吧 可以理解了蛮 U盘说坚强也坚强  说坏它立马也能坏  所以注意点也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 可以理解了蛮 U盘说坚强也坚强  说坏它立马也能坏  所以注意点也是好的

确实  要注意   唉  我3个U盘买来到现在重做了总共加起来有十次左右了吧  也许有十几次   记不清了  真悲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要注意   唉  我3个U盘买来到现在重做了总共加起来有十次左右了吧  也许有十几次   记不清了  真悲 ...

我用的那个闪酷还是酷闪的U盘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用的都是金士顿的

网友:
这招似乎简单易行,可以一试,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