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v使用些时间自动重启。拔USB设备也自动重启,请教高手

楼主(2015-09-25):
rt,一片ga-b75m-dv正常进系统,但是使用些时间自动重启。拔USB设备也自动重启(开机状态插进usb设备没关系,就是拔掉或者动一下就重启),摸南桥很烫。

一开始是上电掉电,换过io后正常跑码,以为问题解决,结果出了新的问题。

请教高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重启一般跟电源和散热有关

网友:
如果南桥很烫的话不对,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B75的呢

网友:
测一下USB口对地阻值 看看还正常 南桥很烫 应该有问题

网友:
b75这么新地板,时序都有些不同呢,不懂

网友:
有没有进过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般跟电源和散热有关

对  ,换个电源试试  在打阻值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基本所有的电压都测过正常的。。usb对地也打过阻值,有正常。

后来加热cpu座下方的一对三极管,发现能正常段时间,没辙,干脆料板里吹下一堆三极管,全给换了,目前测试正常。

估计是某个三极管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