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P55D主板14相供电,拆掉两组MOS管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5-09-25):
华硕P7P55D主板14相供电,因为CPU供电短路,不得不拆掉两组MOS管,也没有换的,目前能正常使用,时间长了,这样影响使用吗?还带独立显卡。

网友:
建议不要,如果可以的话当初为要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
供电会不稳定

网友:
我现在可以用,做压力测试,高负荷运转也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图片太抽象了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 好像没有看见出问题  如果有场管 建议装上

网友:
还是补上吧  供电不稳  下次再坏  容易烧CPU

网友:
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高负载还是可以的,建议有了MOS管赶紧换上,否则对CPU不利。

网友:
应该不影响的,有试过拆掉用了很长时间没问题了。

网友:
是全固态板子,上1156U的

网友:
少两组负荷太大,时间长了容易烧管

网友:
建议楼主给客户说一下,不要去打开负荷比较大的程序,普通用就行 ,反正把自己的责任撇干净就行了

网友:
又不算屡烧  干嘛那么懒呢

网友:
这块主板的供电非常强劲,少一组估计问题不大,不过还是建议恢复原样

网友:
一是没配件,二是不专业,拆下来都不容易,要焊上都没工具,所以问问,若是能用没问题就算了

网友:
14相供电好牛的样子啊 。。。曾经有4相供电的。我拆下一组。。因为是芯片的问题。。没有芯片换。就那么交差了。。客户好像也用了好久。因为在没有来过。。你这个估计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14相供电,好牛鼻,来张实物图看看呗。

网友:
最好不要摘,要摘就摘干净,不然会烧的

网友:
摘干净了,我之前也不会修,同行修,看了看说修过的,已经拆下来一组MOS,搞不好了,我就放弃了,这两天无聊,自己上网各种资料查,死马当活马医,居然可以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就是不稳定运行大程序是会掉电

网友:
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测试,高清电影播放测试,系统稳定性测试,压力测试都没挂!就怕以后高温天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