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075投影仪图像显示不全,求助

楼主(2015-09-25):
一台联通T075的投影仪,显示的图像如下图,请高手看看  大概是什么地方的故障,谢谢大家了。这个是投出来的图像,图像不全,另外一张是电脑上的原图。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不修了   应该是里面跟CPU差不多的那个芯片坏了  如果机器贵的话 可以修一下  如果不贵的话直接换机器

网友:
DMD已挂留着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