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元素显示器蓝灯闪烁

楼主(2015-09-25):
刚拿来时,显示器先是画屏,偏白,图像极模糊,几分钟后,屏幕色彩失真,但画面稍清晰,当是没空搞,拆开放那 了,结果现在变成开机,按键板蓝灯闪,不显示,插屏线5V拉低为0,不插屏线,5V正常,换电源板所有12V。5V电容,无果。没有这个屏的程序,谁有可以贡献一下,屏是HWX185.。。不在店里记不住了

补充内容 (2015-9-27 23:36):
驱动板主控芯片TSUM1PTR-LF的,没有引脚图,测按键板开关电压2.6-3.27V跳变,所以才蓝灯一亮一灭,追这个信号到主控芯片的60脚

补充内容 (2015-9-28 00:10):
显示器型号:第五元素D9815N
屏型号:HM185WX3-200

补充内容 (2015-9-28 00:10):
显示器型号:第五元素D9815N
屏型号:HM185WX3-200

网友A:
会拉低电压跟程序有啥关系

网友B:
屏上有短路吧,都拉低了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有短路吧,都拉低了电压了。

屏测量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拉低电压跟程序有啥关系

不接屏,电压正常,但蓝灯闪烁

网友C:
看这状况好像是屏电路的问题,但楼主又说屏不短,难道是带不起负载,但换电容又不行,难办了

网友D:
电压还可能有问题,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从现象来看,似是电源带不动负载又或者是屏短路了。

网友:
屏后级短路哦

网友E:
我觉得不是程序问题,测测控制信号吧

网友F:
驱动板问题 , 电压没导通

网友G:
点屏试一试 有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H:
5V稳压电路故障。换个通用电源模块。

网友I:
应该是屏短路了,屏和驱动板都是使用5V工作,屏短路后出现保护所以蓝灯也一闪一闪。测量屏逻辑板上的电容看看。从电源接口测不出来短路的。

网友:
不短,接可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状况好像是屏电路的问题,但楼主又说屏不短,难道是带不起负载,但换电容又不行,难办了

感觉是电源板问题,电源板用料太差,手里没有双灯的电源高压一体的,只好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还可能有问题,带不起负载吧

可电容换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是程序问题,测测控制信号吧

能说得详细一点儿吗?我是小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问题 , 电压没导通

此话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G:
点屏试一试 有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手里没有单8的屏线,改线需要太大的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稳压电路故障。换个通用电源模块。

手里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屏短路了,屏和驱动板都是使用5V工作,屏短路后出现保护所以蓝灯也一闪一闪。测量屏逻辑板上的电容看 ...

屏不短路的,请相信我

网友:
用可调电源调到5V给驱动板供电接屏试试还闪吗,如果不闪就是电源板负载能力下降,主要查电源板。如果还闪就是驱动板故障了。一般程序不会导致驱动板不启动,只能导致显示不正常。不要考虑程序问题了。

网友:
屏幕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你有电流表可以测试下

网友J:
闪蓝灯是没有插信号线的现象

网友:
驱动版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 换了个驱动版好了

网友:
在就是看一下稳压管,

网友:
开关有跳变一般都是电压问题

网友K:
量下屏接口5V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闪蓝灯是没有插信号线的现象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量下屏接口5V短路不

请认真看前面的回复

网友:
汇报一下,机器已经修好,更换驱动板,恢复原故障,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为啥不用通用的一套试试不就知道了额?

网友:
最好是换代用板子检测一下
好确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