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2

楼主(2015-09-25):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7似乎有点偏低,按下开关不触发,那就拆出主板来查一查,发现有NEC大电容,这种情况应该与那个大电容无关,那就先查一下开关上有没有3.3V电压吧,一量居然没有3.3V,接着量了一下电源头也没有19V供电,难道是什么元器件引起的保护,这种情况感觉有点不好查,本人才学半年,跑线路看图纸啥都不会,只会瞎整,那就拿着放大镜慢慢看有没有什么元器件有点损坏的迹象,先是大概的找了一遍没有发什么可疑对象,正准备放弃的时候,就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发现有一个C6112电容有点不同(就在内存插槽旁边),用表笔量了一下是短路的,取下了之后居然不短了,装上CPU,内存,散热器,接上屏居然亮机了。心里一震高兴。

网友:
赞一个!都是要慢慢学习才能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