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3601C手机充电警告音,开机立即关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25):
一台三星S3601C手机充电的时候出现特殊的声响,据查是电池过热警告音,但是手摸电池,电池温度并不高。故障严重时开机立即关机,导致手机无法使用。用万用表量手机电池的中间电极电压1.3—1.5V。这种情况是电池损坏,换一块电池故障排除。

网友A:
量中间电极是多少V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中间电极是多少V才是正常的呢。

正常都是0V

网友:
電池壞了
多謝指教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