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119 T2000 PRO显示器屏幕问题帮忙看下把

楼主(2015-09-25):
客户拿来的我和客户说是屏幕坏了  人家买了新的走,这个留下了,  上半边显示还可以下面闪的很厉害,各位有程序的麻烦发下把   我刷的试试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了  谢谢各位了  有重新的麻烦发发啊

网友A: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坏了。

我这有个32寸的电视白屏  还有个这个屏幕 花屏   这个是IPS 坏了可惜啊

网友:
屏坏了吗。

网友:
不像是程序问题,可能屏真的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程序的机率很小,

网友B:
楼主,你发现没有,里面有图像,这种就是屏坏了,

网友:
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C:
HKC的屏质量差,屏坏了。

网友:
坏屏,, 模组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现没有,里面有图像,这种就是屏坏了,

真的?  我觉得屏的逻辑电路没有存储功能把?让屏幕能记忆图像可能是程序坏了

网友:
通用点不了  能点早点了 LED  新接口 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KC的屏质量差,屏坏了。

不会啊  我看有的HKC 用的是LG的屏幕  质量应该不错啊

网友:
屏坏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  我觉得屏的逻辑电路没有存储功能把?让屏幕能记忆图像可能是程序坏了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做售后的时候遇到过,换屏好了,

网友:
楼主,肯定是新入行了,这个明显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             不好修的

网友:
屏坏了,修什么呀?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