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寸AT090TN10液晶屏是灯管背光可以和9寸不带灯管的屏通用吗

楼主(2015-09-25):
有一个学习机,花屏有时候白屏,是2线灯管背光的,如图的左下方的红黑线为灯管线:
屏型号是AT090TN10 20000938-30。排线50针,如图:

现在发了一个同型号的屏回来,但是是不带灯管的,也是50针排线,如图:

接上去,没背光,没图像。请问各位,这种能通用吗?如不通用,怎样改线路?谢谢各位!

网友A:
不通用,一个是LCD 一个是LED,不好改,发回去换个吧。

网友B:
这种机器,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一个是LCD 一个是LED,不好改,发回去换个吧。

恩,我查了下,现在好像都没有LCD的这种小屏了。只能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有修的必要吗?

唉!是没必要了。现在想想就不该接啊。不知能不能退货哟。搞不好就要亏的!

网友C:
有LED供电插口么?有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压点一下,测过驱动电压再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LED供电插口么?有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压点一下,测过驱动电压再想办法

我查了屏的PDF资料,屏供电是9.3V,而灯管供电是25V,接上灯管在路测试此脚只有8点几V,我通过电阻分压25V得到9V多给LED供电,但是还是不亮,不知是不是分压后电流达不到不行,还是pdf资料不对,本来LED就是25V供电,但我没试,怕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