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84t开机正常,重起开不出来

楼主(2015-09-25):
今天客户送来的索尼pcg-7184t这个型号的机器,开机不显示,外接正常,就干了显卡了,现在冷机可以开机,正常开机什么问题都没有,只要断电就开不出来了,大小写可以切换,就是不显示,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开机用了一天都没有出现如何问题,哪位大神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告诉小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不是求助吗,没有注意啊

网友:
看看EC或程序

网友:
查查屏电路

网友:
不亮的时候看一下屏接口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