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 战警版 没CPU 供电 哪位大侠 修过这问题啊

楼主(2015-09-25):
网卡,声卡, CPU 供电芯片都换过了 就是不出CPU 供电  研究 一天了

网友:
找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A:
按照INTEL H61主板的标准维修时序来吧,修机器不能急的

网友:
想一步登天?  那就直接换CPU供电芯片咯,不好就可以丢了

网友B:
CPU供电还是较好修的吧

网友C: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桥供电,再修总线供电,最后才是cpu供电,按照时序在修一次呗

网友C:
还有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还是较好修的吧

大侠 ,说下 一般 情况 没CPU 供电 是哪里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内存供电,再修桥供电,再修总线供电,最后才是cpu供电,按照时序在修一次呗

其它  都没问题 就是 CPU 不供电了 量电压 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开启脚有没有电压

换过 供电芯片 还是不供电   唉~~  没思路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照INTEL H61主板的标准维修时序来吧,修机器不能急的

嗯    当料板 收了   慢慢 研究了   呵呵

网友:
多看看论坛大神们的帖子,先找出CPU工作的几个条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当料板 收了   慢慢 研究了   呵呵

也对,留下来当慢慢修,只要能把钱赚到手就行了 ,但也要有核心竞争力,维修技术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网友:
CPU没供电主查CPU的总供电芯片的各个较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