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158短路不开机(另类维修)

楼主(2015-09-25):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9158,据描述是在正常中使用然后自己关机就不开机了 ,加电短路不开 ,检查电池座旁的充电IC发热,换后依然短路大电流 ,拆除MT6571小功放无效 ,经多时查找才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测到红色圈处发现短路,马上换了,正常开机。

网友:
电容击穿了吧?

网友:
电容短路,搞大了,这种用烧鸡法很容易找出来吧。

网友:
这个很另类嚒???那别人“刮骨疗伤"的修法怎么搞?

网友:
短路的比较好修。只要手工好。

网友:
类似电容短路还真遇到不少,也是用低压大电流法很见效!!

网友:
我也有个9158发热严重。。。很烫手。不知道该不该换那个烫手的原件

网友:
就是电容击穿导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