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电源

楼主(2015-09-25):
请问各位,有一个电源,如图。请问谁有它的相关原理图,不一定要这个,只要相近的也行。
它是CWT的电源,板号是:CWT-XXXEX ;VER:B。

网友:
说说什么故障先

网友:
看板是供电不够

网友:
相应的电路图指定找不到,只能找其它的来参考了,,,随便找一个电路基本相似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源是什么故障呢,我看好像高压的mos管已拆啊。

网友:
楼主先说说故障现象?也好去判断问题?

网友:
电源的故障如果是芯片坏,也没有办法修

网友:
电源搞不好会爆的,上次我换个管子换的不对,上电直接着了

网友:
故障是无法上电,之前查是PWM芯片故障,但换后问题依旧,发现辅助电源的一电阻已经烧焦,无法辨认阻值。所以看各位有没有相似的原理图看能不能修复,不然就只能放弃维修了。

网友A:
修这个开关电源可以不用电路图,只要找芯片的PDF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开关电源可以不用电路图,只要找芯片的PDF就可以了。

大神,为什么,不明白,可以不用电路图,只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为什么,不明白,可以不用电路图,只找芯片?

开关电源原理都差不多的,只要查一下芯片的PDF加上简单的跑线就可以了。

网友:
烧焦的一般都是小阻值的电阻,找其它电源的实物参考下就行了,不一定要同一个牌子的。

网友:
什么故障啊,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