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同行没见过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5-09-25):
       下午收到一台返修的联想G475,之前因为电池电压低不跑马,换了电池好了,才过两天又回来了,说装系统的时候就黑了,不亮了。上电一看电流的跳变,CPU好像已经寻址了,但又好像没寻到它要的东西,那就刷个BIOS吧!刷完亮机,心里就想他系统是不有病毒,装系统把BIOS程序搞乱了。大工告成了去喝口水装机,装完机之后,客户装的系统已经正在打驱动了,那就继续让它打完再放到试机区去,没想到TMD又掉电了,难道系统真有病毒,还是刷了南桥的BIOS还要刷EC的BIOS才可以吗?先不管,继续开机,电流0.9掉电。继续开机,0.4掉电。再继续,0.09掉电。就不信这个邪了,继续开机,直到待机0.01按下开关无反应,运气好还能碰上电流上到0.04的。心里想难道我每按一次都要烧坏一个元件吗?这不科学啊,最后裸机上电好无反应,一点运气都没了,那就修触发吧!查条件3\5V有,就是不触发,然后继续把笔放在3\5V电感上,测量是不是电压不稳啊,确实找到问题了,电压不稳,一直跳变,最小时为0V,为什么会这样?测19V保险,挺稳的,仔细查找没短路的,这3\5V电感跳变什么意思?最后发现所有上管D级都在跳,唯独19V保险不跳。大家说说这是怎么了?

     最后换了个电流表试试,电流哗哗哗的就上去了,他的主板没坏,结果是自己的电流表坏了,损失惨重啊!在此提醒大家,有时候电流好像卡在那里了,上不去的时候可能电流只能上到那个程度,达不到5A的,上次修一个一体机电流上到3.5A卡住,刚好进桌面就掉电,然后才知道这个电流表可能达不到它的最大电流,换一个电流表4.几A才稳定。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都能搞定?神人呐  赐教

网友A:
仁宝的板子一般19V到分组电路都会经过一个节点,节点之前是B+,之后是B++,楼主是说B++在跳,B+不跳?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  看完发现   故障变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板子一般19V到分组电路都会经过一个节点,节点之前是B+,之后是B++,楼主是说B++在跳,B+不跳?

B+不跳,很稳点,B++跳变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  看完发现   故障变复杂了

是的,感觉立马回到解放前还要前了

网友C:
后面有总是就为样, 看下充电的MOS有无击穿

网友D:
不会是19V保险阻值增大变成电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有总是就为样, 看下充电的MOS有无击穿

全板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19V保险阻值增大变成电阻了吧

不是,那些都是好的

网友E:
心里想难道我每按一次都要烧坏一个元件吗?这不科学啊
看你的描述,我也是醉了。是不是温控引起的保护,查一下。

网友F:
this is short under cpu  ???,??????????

网友G:
严重关注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分享下,给你加5分

网友I:
这个不是小电池漏电的吗?

网友:
看来这么长。没有看懂甚意思,

网友J:
有管子不良吧。。要 不就芯片不良。

网友:
点火回路,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心里想难道我每按一次都要烧坏一个元件吗?这不科学啊
看你的描述,我也是醉了。是不是温控引起的保护,查 ...

最后才知道主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is is short under cpu  ???,??????????

CPU也不至于导致不触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分享下,给你加5分

好的,先谢谢了,马上公布

网友L: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后才知道主板是好的

           怎么解  ?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是小电池漏电的吗?

可能是,但不是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管子不良吧。。要 不就芯片不良。

板子无不良元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可能是,但不是主板上的电容

呵呵 到时再返修 你就知道 是不是主板了  不出一两晚 电池没电 又不触发或者不显示

网友:
电流表坏了,电压是正常的,待机电流也正常,而且电压也可以调,电流没有,不知道跑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已经解决了,谁都想不到的东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 到时再返修 你就知道 是不是主板了  不出一两晚 电池没电 又不触发或者不显示

嗯嗯,我给他试几天,然后再看看电池电量

网友:
还有这事呀?这不是先考你再考大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严重关注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电流表坏了,只有电压进来,没有电流

网友M:
楼主 说说 怎么  修的啊   学习下啊   加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楼主 说说 怎么  修的啊   学习下啊   加分啊

也没什么窍门,第一次送来是不跑马,发现电池电量低,然后就外接个电压正常的电池,就这样跑马了,有的机器是电池电压低不触发,有的是自动触发,有的事不跑马,有的是自检了不亮机,三星的特别注意下电池和RTC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也没什么窍门,第一次送来是不跑马,发现电池电量低,然后就外接个电压正常的电池,就这样跑马了,有的机 ...

这和我前面说的19V保险变电阻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是可调电源的内阻增大导致的。原来相当于导线的元件阻值增大了,输出变化的电流因为受到那个阻值增大的零件的分压作用,所以导致后级负载的供电电压始终跳动不稳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和我前面说的19V保险变电阻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是可调电源的内阻增大导致的。原来相当于导线的 ...

嗯,不换下电流表还真想把保险换一下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电流表过流的,调一下电流表的最大限度电流就好了

网友:
就像我今天修台笔记本不充电一样 折腾半天 回头结果就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不换下电流表还真想把保险换一下的

同一条导线上的两个点的电压不可能不相同。除非两个点之间存在一定的阻值,所以我才会怀疑19V保险变成电阻了,只是根本没去考虑你用的维修电源居然是坏的。

网友:
真如标题了,,我是看不太懂,要好好看年

网友:
楼主不错的经验呀,谢谢分享咯

网友:
你真厉害哦亲!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is is short under cpu  ???,??????????

what is short under CPU? capacitor?

网友:
看到你这个奇葩故障,我也是醉了,不过,我还真遇到我烧鸡的时候,把电流限制在2A,结果碰到修AMD的机子上电掉电的,弄了好长时间才发现问题的

网友:
我知道,这一定不是电流表的问题!是维修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电源坏了。
而你分不清说不明。说是电流表的问题。不要误导。
电流表是测电流的仪表,

网友:
AHHHH  OK PROBLEME ACIN

网友:
无语了  楼主 俺第一个佩服你 别的人咱不管了

网友:
可见好的工具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看到最后,楼主的意思是可调电源输出电流过小,带不起负载,从而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