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机L-IG41m3 v:1.1掉电怪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5-09-25):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大概3秒左右,掉电重启一直这样,拔掉小12V不掉电了,怀疑12V短路,测量MOS管发现上管没有短路,正想对电源管理芯片下手,随手把内存拔了,再触发居然不掉电了,内存装回去一路跑马亮机了,大神们能给我解析下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会不会是机器保护了,自检不过内存,普通机器一般不过内存的话,不会掉电的,但是品牌机的话,不好说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放电完成的吧,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
亮了就好啊,好多问题都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好啊

网友:
就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内存接触不良,跑码过不了内存就掉电.拔掉4p没cpu供电就不跑码,所以不掉电了

网友:
我看了是跑马到内存的时候就掉电。

网友:
品牌机是否这么保护措施的,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的板,刚开始是开不了机 把12V供电拔了就可以开机了, 没用多久又不可以了,拔了在插上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正常我们内存条件不足时会挡c0~c3或是d0~d3之类,但是某些主板不过内存不会在反复几次c0~c3,d0~d3后停住而是会断电,重启,表现为风扇转了停了,然后又开始转动。第二种经验我在精英的主板上遇过bios资料有问题,会在检测内存时断电重启,刷新bios就好了。以上是经验之谈供你参考。

网友:
也有个一样的板,故障一样啊 ,就是没有查出问题,拔12V就不掉了

网友:
小12V如果短路是瞬间就掉电的,不会有3秒后才掉电的。你的应该是不跑码或是挡内在造成的掉电,但这种掉电应该等几秒后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典型的检测到内存不过,重新检测,在很多板子上都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把插槽洗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