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板子不触发

楼主(2015-09-25):
给大家看看图片吧。
板号:DMB40 11289-1故障:拔掉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手动触发不了。
这块是同行拿给我修的板,用单电池可以触发,单用电源适配器不能触发(但是拔掉CMOS电池可以触发,那是自动触发的纯属正常),一测ACIN有2.9v(不知正常不?)还有就是开关只有2.4v(开关排除不是坏的)请看图吧。
我想问下这开关上的2.4V正常吗?电阻不好找。
还有就是我现在没思路了,想问下这种情况该怎样下手去修。图纸我会上传的(不好意思下载我的图纸要被扣分,因为我不会设置怎样才不会被扣分的,知道的就顺便告诉我一下,大神们别在乎这5分吧,先帮我看看嘛,下次你发帖我顶你) 迅维网

网友:
AC_IN#来自于充电芯片,适配器模式为低,AC_IN_KBC#为高。所以查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A:
怎么到现在没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到现在没人加分

加什么分?

网友:
change kbc ic  for  good voltage pow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到现在没人加分

为什么加分 喝多了吧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 漏电了

网友:
检测适配器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开关上的2.4V不正常   3.3的上拉 测量到的值有点偏低了

网友:
没有,看错了发错了

网友:
深同感受。。。。

网友:
这是应该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开关的上啦电阻没找到?R2704 的两端量一下电压!正常是3.3的。。。不正常查3D3V-AUX-S5来源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说一下方法

网友:
查EC关键信号LID正常不

网友:
先把开关2.4V电压的问题修好再说

网友:
开关电压偏低找上拉电阻啊,,应该追线很好追吧

网友:
开关偏低或者漏电追线查应该好查吧,或看3.5V

网友:
纬创的有标元件号  应该很好找吧

网友:
你把2.4v这一路的东西一个一个断开试就知道了,我手上有一个戴尔的机器纬创的,我的是rsmrst没有,换ec

网友:
不正常的偏低了

网友:
经常有机器修 才能长经验 想我一个月修一次 每次都要看看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