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不能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5-09-25):
有一台惠普G4的笔记本,客户拿来,开机发现是XP系统。客户说帮他改WIN7系统,XP系统没有声音,还有链接不上无线。拿过来先用WIN7克隆系统,重新启动就到那个小旗的地方就直接蓝屏马上重新启动。就这样反复蓝屏反复重启。就用安装版,但是进安装版光盘的时候还是蓝屏重新启动。换了无数个系统,一直是这样,后来没有办法直接把硬盘拆下,拿到其他机子安装好系统再装上去,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没有到滚动条的时候,一直灰屏,死在那里,不动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 卸载各个驱动实验一下

网友:
很可能是滤波不良引起的,没有的话,加焊桥试试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hpg4是无法装xp的 建议你看看主板bios是否被刷过

网友:
刷个BIOS在装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可以用MHDD扫一下硬盘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看看各PWM的电容有没有感觉不对的
G4用不了XP系统的

网友:
BIOS里的硬盘模式要改

网友:
老机器不能装也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