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JE 40 HR MB 10267-3 求解。。求大手

楼主(2015-09-25):
   接到同行的机器宏基4750G说不开机。到后拆机一看。有大电容。习惯性换掉。通电机器正常点亮。   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同行来取机。发现装上硬盘就不能开机了。故障跟之前差不多,开机瞬间掉电。0.5几瞬间掉下来。 取下硬盘,再开机器。第一次没亮掉电。再开。神奇的亮机了。再开再亮。装上硬盘就不行了。 用风枪干了下桥,上硬盘也亮。心想就他的问题了。 然后 做了桥的BGA, 再开机。没接屏。装了硬盘,电流有跳变上到1.几安。应该是亮机了的。心想应该好了。
   尼玛。没想到问题来。机器装一半,试了下机。开机不亮。电流0.8几。裸板再点也不亮了。还以为做桥的时候把显卡弄虚焊了。又搞了下显卡。电流也是0.8几。测了下板子,集显供电没有。其它电压全有。以为桥做坏了。换桥。结果一样。

    换了第一个桥不行。因为HM65的桥 是跑码后才出集显供电。然后测了 CPU 的复位也有3.3. 测得BIOS 芯片 5.6脚 待机状态都有 3.3V 按开关后跳着跳着就为O 了。这个不应该啊。待机 5.6脚应该没有电压。按开关后才有读取数据,才会有电压啊。 BIOS 就连了 桥, EC。 通过R 2108进的桥,取下R2108 发现连着桥的一端,通电就有 3.3V 。 以为桥做坏了。又订了一块换上。效果还是一样。

  CPU复位都出了,信号测了下也是全的。 怎么就不出集显供电呢? 求大神支点招。。         补充一点。CPU 供电芯片 95831 也是换过的从旧板上拆的,还忘了说。BIOS 刷了 3个了。。          忘了最后一点. 就是用万用表戳 桥的25M晶振的时候,触发到0.2几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25M晶振已换过.因为没有波波,测了电压.两端有压差.  但只要戳上万用表,就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网友:
    别沉啊。。在线等。。求大神支招。

网友A:
*脏话*,这种问题越修越大了。换主板吧,、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这种问题越修越大了。换主板吧,、不贵啊

          就算是换板。也得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啊。。不然下次碰到还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BIOS啊!

    不好意思。刚刚说忘了 BIOS 刷过了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示波器,如果有要一个内存排阻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取下内存看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示波器,如果有要一个内存排阻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取下内存看电流是否一样

        没舍得买喔。太贵了。。2K多,  取下内在电流0.7几

网友D:
你看跑码没有,跑码过内存才会出集显供电,你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有没有波形

网友E:
拿来时什么故障》 ?   掉电?  直接干大电容了》?
   如果拿来时是开不了机而且是会掉电。 那么就是你自己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跑码没有,跑码过内存才会出集显供电,你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有没有波形

         没波波...没出集显肯定是没跑码咯..但CPU复位都出了.剩下的差不多也就BIOS了吧

网友D:
你理解有误了,跑码不一定出集显,出集显那一定跑码啦。测lpc帧周期,地址线,上假负载测总线阻值

网友F:
就是做了桥 就出现这样的复杂问题 ?
排除 做桥带来的人为故障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来时什么故障》 ?   掉电?  直接干大电容了》?
   如果拿来时是开不了机而且是会掉电。 那么就是你自 ...

      你看清楚内容没有?不懂说个毛啊.拿来的时候开机掉电.有时候0.5几 有时候0.2左右,裸板...干完大电容.裸板点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做了桥 就出现这样的复杂问题 ?
排除 做桥带来的人为故障 试试吧

       拿来的时候,开机掉电..干完大电容,裸板能亮机.就是后面装硬盘又掉电.风枪干了桥能正常.所以做了桥.做了桥都点了一次.没接屏,电流上到1.几.机器应该是亮了的. 第二次不亮.0.8几.以为桥被做坏了.所以换了桥, 问题就是该有的也有了.估计是技术不够..确实没发现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G:
查内存的复位出来了没有?集显电压要跑码过内存才出,没示波器修信号比较麻烦点,慢慢来,细心终有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有误了,跑码不一定出集显,出集显那一定跑码啦。测lpc帧周期,地址线,上假负载测总线阻值

   恩恩..明天试试..感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内存的复位出来了没有?集显电压要跑码过内存才出,没示波器修信号比较麻烦点,慢慢来,细心终有果。

    内存复位有.1.5  VTT 0.8 这些都有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4738G进系统掉电,就是刷了楼主的BIOS好的 谢谢

网友:
我觉得现在问题扩大化了,不好弄了啊!

网友H:
集显电压要跑码过内存才出   受控与具体的信号是什么?   在内存的排阻上能测到波形 波形在不断变化 到最后亮机就不变了

网友:
看内存BIOS有波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显电压要跑码过内存才出   受控与具体的信号是什么?   在内存的排阻上能测到波形 波形在不断变化 到最后 ...

      集显的受控于CPU发出的SVID .  没有波波.太贵了2K多.

网友I:
集显供电PWM工作原理,先查原理啊,还有6系列的板子,集显供电要收到CPU发出的SVID还会去开启,你确定CPU发出SVID了?

网友:
这机器不应该做桥的

网友:
淡季来了 没事来看看帖子  你换过CPU了吗?

网友:
ACER 这种比较难修,0.2 0.5可以安装时序看看,尤其是0.2,看看电压还上全,复位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集显供电PWM工作原理,先查原理啊,还有6系列的板子,集显供电要收到CPU发出的SVID还会去开启,你确定CPU发 ...

其实说的就是hm6系列以上的问题

网友:
hm6系列的  要想集显出电压     我其实在问你们  问你们之前 我举个列子 就好比接力赛   等到 后面的人把接力棒传给我 然后我去往下传  我就好比信号 准备去开启集显的  ,拿到桌面上  那这个代表 我这个信号 在电路图究竟是什么?  像他们说的 跑马后就发集显   这部是太笼统了吗。跑马过内存 波形是什么样子的,也不清楚。哎  真的 是云里雾里的   越学 越感觉学的没劲   得不到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BIOS啊!

你看清楚了没就发表,人家刷了3个了

网友:
应该是U的内存模块没有工作,查U与桥的1.5V转换小电压都有了不?

网友:
越搞越蛋疼。。。。。。

网友:
先重头分析,最开始是换大电容好了 放一晚上第二天上硬盘就不亮了,请问在这个过程中有开机吗?后面不亮加热南桥后又能再次亮机,由这里看有可能两种情况:1是有电容损坏了。2就是板层有断线,微微加热后连上了。再后来就是上BGA后彻底不亮了,板层有断线的可能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