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P2210显示器全屏竖线,过2分钟上面左右角有竖线

楼主(2015-09-25):
显示器一开机就会全屏竖线,过2分钟竖线变浅,只有左右上角竖线明显!

网友A:
换屏线或者驱动板试试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啊

网友:
用好板子点一下,不是就知道了吗,楼主多收点烂机器,方便维修

网友:
屏坏了吗?

网友B:
应该是屏坏了,你用通用板点下试试,这个屏是什么型号的,一般的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点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或者驱动板试试

屏的问题,试过了

网友:
屏坏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没有搞出来  。我的屏还被我搞出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坏了,你用通用板点下试试,这个屏是什么型号的,一般的都可以修好的。

型号LG     LM220WE1  韩国生产  戴尔22寸的显示器  戴尔p2210f

网友:
你确定  那样可以好么

网友:
屏逻辑板问题。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就好

网友:
屏坏了吧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看着像屏,测试一下最放心

网友:
是屏坏了把

网友:
这种屏的问题,别多想了。除非运气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