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兴电源ps-6301,关机不断电,怎么搞?

楼主(2015-09-25):
电源iclm385an+ps224b+tny277pn+cm6800ag。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关机不断电不一定是电源问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啊,楼主用替代法排除一下。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能正常关机

网友:
楼主先顺着绿线跑一下线路,应该不难搞定......

网友A:
直接换ps224行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ps224行不?谢谢

楼主还是先测一下4和3脚短接前后的电压,分析后,在决定下一步.......

网友:
多数是绿线电路中的元件有问题,拉低了电压引起的,先按8楼的做法检查一下

网友:
从绿线开始查,,,,,,,,

网友:
可能是主板没能正常关完机呢?换过电源试了吗?

网友:
也可能是PG信号出了问题,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