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主板开机正常,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5-09-25):
键盘指示灯也正常,按着也会亮会灭,就是点不亮,,装上独立显卡还是一样?请问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码情况

网友:
不知道.如果装独显亮机的话,查VGA 123  12 13 14 15脚.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 有的主板不跑马  键盘灯也正常 我以前碰到过 还是 上诊断卡看跑码 先判断一下

网友:
找个芯片级维修的搞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