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万用表检测内存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5-09-25):
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在的电阻(10欧)
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数据位引脚,还有就是芯片的
时钟引脚、地址引脚。
所以用万用表测试芯片时也可用测试仪的方法来测,只要红笔对地(1脚),黑笔测量排阴阻的阻值,就是内存芯片数据位的阻值来判断
是哪个芯片坏了,正常的话每个数据位阻值相同。但还是没有测试仪那么直观,用这种方法可测量DDR内存芯片的好坏。
后面给大家讲解一下rst的使用方法
内存有64个数据位而常见的内存有8个内存芯片所以把rst扫的8个数字为一组一组代表一个内存芯片而又问题的那组会有红色字母

网友:
内存  有空搞搞吧 ,,,。。。。

网友A:
芯片有问题就直接换呗

网友:
这样也可一吗,学习了

网友:
好技术,呵呵,虽然我不搞内存这玩意儿,但是多学点没有坏处

网友B:
我用楼主说的这种方法修过内存条,只是这种方法对某些芯片不良的检测不出来。

网友:
多学点准没错

网友:
对于内存我都不修地,关键是不会修。直接换个就好了

网友C:
业余修理还行,专业化就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买个专修的工具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修理还行,专业化就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买个专修的工具

不错,说得很对。。。。。。。。。

网友(2015-11-03):
内存有专修工具吗?是什么?适用几代内存?

网友D:
内存有问题还要测的吗?直接换好了

网友:
点不亮的怎么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能发个现存分布图吗。

网友E:
一堆内存学下怎么修

网友:
一脚不是基准电压吗?怎么是接地呢?

网友(2016-01-11):
业余修理还行,专业化就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买个专修的工具

网友:
来看下,有几条坏条,测电源对地阻值比正常的小不知哪里短路了。

网友:
DDR3 168 复位对地阻值变大,有700欧。那里有问题?

网友:
看似好牛b的样子

网友:
内存还真没搞过,坏了就扔!

网友(2016-02-29):
还是用工具来的快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啊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个坏的内存

网友:
想学习一下,进来看看

网友(2016-04-08):
是呀 一个个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修理还行,专业化就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买个专修的工具

有什么专业工具吗。。我也想学学,,不知道在哪学内存维修的理论

网友:
貌似没讲完吧楼主

网友:
值得学习,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上个图的话就更直观了

网友:
楼主,要搞清楚DDR芯片的引脚定义,并拆下用好的芯片引脚打阻值,对比坏的芯片引脚阻值,像修手机那样检测IC芯片好坏。

网友:
手动测试内存,可以,原理也讲得很清楚,只是是不是麻烦呀

网友:
工作原理还真一点不懂

网友F:
你说的是DDR2吧 ?还是DDR3?

网友:
嗯 ,那以后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现在内存便宜了  修了好像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现在内存坏了就换了,反正也是用户出钱,就是费时修好了,又能收多少钱呢,,现在内存太便宜了

网友:
ddr400的内存适用不

网友(2016-05-08):
有个4G内存条插到好主板上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对比测量了两个内存复位脚的对地阻值也正常,这有可能是内存上那 的问题呀

网友:
谢谢 楼主传授经验

网友:
原来是打值呀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楼主说的这种方法修过内存条,只是这种方法对某些芯片不良的检测不出来。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楼主说的这种方法修过内存条,只是这种方法对某些芯片不良的检测不出来。

你看看这样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堆内存学下怎么修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有问题还要测的吗?直接换好了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问题就直接换呗

关键是你怎么知道那个有问题   全换吗?
不可能吧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上的芯片能换吗?

要看频率 颗粒 厂家等
最好是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也修。技术可以

其实许多内存,直接用风枪挨个加焊一遍大多都能好,没必要去直接打值
加焊不行,在去测量阻值换芯片   还不行的话如果不是专业的  我就劝你别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DDR2吧 ?还是DDR3?

都一样吧,我觉得

网友:
这样测很多测不到哦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
内存条没有搞过看这些不是很明白看来我要上上课了

网友:
没有修过内存呢。

网友:
学习知识。多泡论坛啊。。

网友(2016-06-07):
也可以直接换钱来的快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也可以吗,学习了

网友:
万用表检测内存芯片的好坏 高手

网友:
很多维修店还说内存不修的

网友:
换过内存,还没修过

网友(2016-07-07):
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是疯子我怕谁

网友:
内存坏是不是主要都是芯片坏的

网友:
现在研究内存的少了。内存不值钱了嘛。又是3年包换

网友:
是一长两短的叫,还是不停的叫。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反正我觉得VCC和en 都有了就是直接换

网友:
哎呀我也有很多,DDR2代的内存还了,怎么修了。

网友:
我以前会修内存 也会看数据线 现在都快忘完了 是否可以认识下楼主 讨论一下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