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苹果,问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 ...
第一次修苹果,问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9-25):
个人估计:是管理内存的,而这颗512M的内存是给摄像头用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拆下不装,能亮机吗?
芯片
摄像头
苹果

网友A:
无线网卡芯片吧?

网友:
以上图纸相机驱动芯片。不是什么相机用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芯片吧?
应该你说的是对,是BROADCOM公司的产品

网友:
有没有准确的回复啊

网友:
博通的802.11ac无线网卡芯片

网友:
没玩过,看下

网友:
真苹果还没修过,假的修过

网友:
应该是博通的网卡芯片

网友:
拆掉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