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 上电掉电

楼主(2015-09-25):
G480 板号LG4858 拿来说有时能开起有时开不起,我试了一下是上电掉电,    以为是有电压没起引起掉电的,然而并不是我预料的那样,拆下主板再裸板测上电0.27或0.48的样子掉电,    多按几次又有时开的起来能显示。这就很奇怪,想这样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板子修了很多天,论坛上找不到我和一样的症状的,
在加电的瞬间电压都出了,量不到没出的电压,换过CPUCORE芯片,显卡供电芯片,南桥,EC BIOS、CPU也换过。信号也量了好久没有头绪,因为开起来掉电信号都不好量,正常显示时也信号也就正常的,真不知道怎么修了,有一现象就是就算能显示但是会重启,进BIOS不会重启。大师们来帮帮忙!!!!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在掉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抓电源好信号对比与桥的slp#信号时序逆转维修

网友:
掉电不好修,不行找个同行技术好点试试吧,不然这版肯定报废了。

网友:
同样的掉电,楼住修好每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会不会是通病啊

网友:
来学习的、、、、、、

支持 反对

网友C:
你要测掉电时的信号,亮机了肯定正常拉,抓抓3/5V的波

网友:
示波器对比看哪路最先掉

网友D:
今天接了一款同样问题的同型号的机器
楼主修好没

网友:
G480 这机器CPU供电好出问题。

网友:
压着桥看看有变化吗?

网友:
盾35v稳定吗,有可能导致掉电

网友:
这掉电的不好搞  所以更没有好的意见  找个高手亲自去讨教或许会好点

网友:
先找合适的BIOS,试完了之后再分析。lg4858的板子至少有两种,11326-1、11252-1,不把几种BIOS试个遍不要轻易动其他的

网友:
赞,一个,不错,学习了,呵呵,写的很好

网友E:
我的现在也是1.2掉电,决定还是先刷BIOS试试!

网友F:
我也碰到一片了,不知道怎么qhgj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测掉电时的信号,亮机了肯定正常拉,抓抓3/5V的波

35V的波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接了一款同样问题的同型号的机器
楼主修好没

没有,还给人家了

网友:
桥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情况 刷个bios

刷过,不过没有刷好多次,我在厂里修这板也挺多了,却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现在也是1.2掉电,决定还是先刷BIOS试试!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一片了,不知道怎么qhgj

这么多和我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掉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抓电源好信号对比与桥的slp#信号时序逆转维修

这样搞感觉手都不够用

网友:
掉电不好修,不过建议楼主把无线网卡之类的外设都拔掉试试

网友:
南桥坏了 电压也出不来

网友:
这个要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好像待机芯片容易芯片不良,照成功率不够导致掉电

网友:
讲都讲不清楚 让我怎样帮你

网友:
是不是打表了?,勿喷

网友(2015-10-26):
看见掉电的主板 都害怕,呵呵

网友:
修这种故障,基本思路是,去掉保护关机功能,再测试各路电源及PWROK等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会不会是通病啊

估计会有通病,G480的BIOS和电容,特别是CPU上管旁边和屏接口旁边还有右下角供电上管的电容

网友:
不会是CPU的问题吧,我上次修过一台DELL的走到LOGO就重启,进BIOS没事

网友:
嗯,这种时开时不开,或者掉电重启,或者不定时掉电的,都比较难修啊

网友:
有图纸吗?上传一份呀.

网友:
没有图也没法帮你分板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在1.1左右掉电有时候又不掉,但开机无显,好像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主修好没,一样的板子,通病?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我的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slp_s3 CPU电压那个先掉 再查先掉的条件

网友:
刷个BIOS或者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看起来确实让人头疼,不太好搞啊

网友:
同样的掉电,楼住修好说下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是不是把BIOS电池给去掉了 然后不亮机导致以后都是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希望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刷BIOS也没有用

网友:
感觉应该是CPU或者显卡供电不稳定造成的,建议可以加焊下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掉电是维修的难点。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刷了BIOS 看下

网友:
刷了BIOS 看下结果

网友:
掉电,重启,司机 不定时花屏,很难修,看下开关了吗,sleep记得也看一下

网友:
*脏话* 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掉电的不好搞 跟客户沟通一下换板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兄弟你的这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得要波波才好修的 盲修 难啊

网友:
这个电流感觉就是CPU供电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太好搞,只有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容易坏 桥容易坏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没大修 求个思路

网友(2015-12-07):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没找到对应的bios?

网友:
修好了吗是哪里坏了 奇葩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757-1-1.html
我已把BIOS上传,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换的南桥有问题,应该

网友:
你这样换的话 说不定 换坏的上去都有可能 我建议你看看南桥复位出来了没有

网友:
PG测过没有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情况,正在修呢,楼主最后板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