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20卡LOGO

楼主(2015-09-25):
联想THINKPAD E520进系统卡win7的LOGO,进PE也卡。有修到过的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需要按一下回车键才能进去系统或者进去PE桌面。奇葩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一个个排除吧,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个个排除吧,先软后硬

下载了两个BIOS刷了不开机,系统换了好几个了,还是老样子,硬盘也换了

网友A:
那进pe和安全模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进pe和安全模式呢

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硬盘接口松啦,你看看

网友:
按理说就是键盘坏了,但是鬼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去除外设,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屏上是不是有视频或蓝牙,,如果有,,也要考虑,,那也是USB总线

网友:
先排除外设试试,然后在bios,可能你bios没找对,然后就是桥什么的……你查查

网友:
看能进PE吗

网友:
检查下硬盘。。

网友:
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拆硬盘,直接进PE也卡?光驱没碟吧?

网友:
  换个CPU看看,我有碰到过,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你都说了按回车键就可以进,把键盘取了试试哦 ,会不会是键盘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BIOS有声卡 网卡选项 全部关掉试试看

网友:
把外设都去了,以前一到有一个,客户的小孩把一个硬币塞到读卡器里面,害我搞了很久

网友:
先系统。。在换个CPU 在去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