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4灯板子如何改成2灯使用?

楼主(2015-09-25):
搜索出来的方法都试了。直接短接不行。反馈短接不行。加22J3KV电容加入空灯接口用2~5小时也会黒。反馈(就那3个二极管哪里)4灯的时候是1.4V左右。接电容在1.9~2.9V慢慢提升。到2.2v就保护了。求大神来解。

网友:
楼主用的电容过小了,加大点试试。

网友:
3kv都是其他高压板子上拿的。最大也就22j了。其他都是3D.5D.10J的一般需要多少大?

网友:
就这个56P原装上有的。直接短接到反馈回路上行的吗??

网友:
这种怕是不好改吧

网友:
我一般直接短接

网友A:
短接不行。。进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不行。。进保护。。

那我就该个两灯的高压条啊

网友:
~~你搜一下,有帖子说用1-2k大功率电阻并联到电管正负极,你可以试试。还有就是在TB买一块高压板是多功能的四输出的,可以直接一根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是换高压板我就直接换2灯口的了。。我只是想省点力就用它原来的板子。。

网友:
换个板子 稳定  安全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是把原灯管搞好,要么你就换成双灯高压条

网友:
改双灯高压不是稳定点吗?这样改耐不耐用的?

网友:
还用改吗 太费时间 换个高压板十来块钱

网友:
3kv  56j 就可以了

网友:
改吧 ,换高条

网友:
楼主可以接啊,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啊

网友:
有的不好改,可以接一个双灯高压板

网友:
3kv 56j,请问具体是讲什么呢,

网友:
电容的参数不是多少伏,多少微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