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关于电压偏高。总是炸次级的滤波电容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5-09-25):
希望得到老手的知道,光耦肯定没坏。431也没坏。
电路分析

网友:
这是高到多少,能炸电容

网友:
你应该告诉大家输出电压是多少,实测是多少啊,不能换个耐压高的也会暴吧

网友:
爆了换个大点的电容就不爆了。。

网友:
检测二极管。。

网友:
楼主也太吝惜笔墨了,电源是何结构IC或分离件的,故障时的数据......?

网友:
总是要判断故障在初级还是次级,,

网友: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后继有短路啊

网友:
电压偏高,可以认为的改一下431 R脚的两个分压电阻就可以降低输出电压了

网友:
描述的不够详细,无法判断啊,最起码电压多少的测一下啊,要不就是你犯了最低级的错误,换的电容耐压值太小了

网友:
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电压高,炸电容,要先解决电压高的问题

网友:
楼主会不会是你电容正负极装反了

网友:
楼主发贴真简单。

网友:
检查稳压环路!

网友:
可能是桥堆坏了吧,尝试一下呀

网友:
初级电路肯定有问题,而且是分离元件构成的振荡电路。可能有元件不良,你有没有换元件,是否和原来的参数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