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数500G绿盘不能分区和格式化,有图

楼主(2015-09-25):
一个西数的绿盘500G,主板能认出,用MHDD扫描一切正常,就是4%左右有一个红叉,
硬盘格式化进度总停在那里,很久才进一格,分区也一样,到格式化那步就过不去了,
不知道这个什么情况,请教大师们这个该怎么弄?

网友A:
先把它映射到g表,再格一次就行了.这是物理坏道,要处理后格式化进程才能正常完成.

网友B:
一个X用MHDD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它映射到g表,再格一次就行了.这是物理坏道,要处理后格式化进程才能正常完成.

谢谢师傅指点,我对硬盘不很专业,用什么软件把它映射到G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X用MHDD修复就可以了,

不是一个X的问题,现在是硬盘分不了区也格式化不了,头疼

网友:
直接MHDD吧,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用wdr 格式化

网友:
磁头老化了,呵呵

网友:
把坏块隐藏起来,分区时不管 ,当次盘用

网友:
当作主盘用会慢 ,不好时使

网友(2015-10-27):
用WDR5.3格。

网友:
不懂加G表什么的,把那个坏道单独分一区,隐藏掉就好了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