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ke-Y CPU没有量到问题点不要乱换CPU

楼主(2015-09-26):
本帖最后由 中国
笔记本
于 2015-9-26 02:42 编辑
SKYLAKE-Y CPU大家以后维修时没有量到是CPU问题的,千万别乱换CPU这pin密密麻麻的1515pin不好换啊!!!!!
笔记本

网友:
也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
新款的CPU 板载谁没事干CPU啊

网友:
最新的一般也不会坏吧,楼主怎么会怀疑他的?

网友:
这个CPU看着就不好焊啊!

网友:
这考验的就是技术

网友:
不是短路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要随便干BGA芯片,既浪费时间,还会扩大故障,实在修不好换版也可以。

网友:
有网可以直球吗?

网友:
板载cpu、桥、显卡这些大件的BGA,没有一定把握别轻易去动。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或者是,把能动的都动的了,才考虑CPU的

网友:
以后集成度这么高,要是把能查的都查了,真要换CPU,就直接放弃了,成本大,风险高!直接交换还稳定,只要客户能接受价钱

网友:
换版了。。。这别说麻烦的换了,芯片都那么贵

网友:
板载CPU 怎么BGA 啊

网友:
楼主应该标注 有密集恐惧症者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