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阵列摄像头无夜视

楼主(2015-09-26):
故障如题。按住光敏,有12V输出到灯板,灯珠按原灯珠正负极换过,就是不红。能是输出电流不够吗。没有原理,请教大家下,还有就是输出端接灯珠正负极感觉是反的,灯珠为串联的。

网友:
除非你给灯珠单独供电,不然的话,这玩意带光感的,要晚上才亮

网友:
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到12V试下

网友:
红外的灯珠,肉眼看不到.....

网友:
用手机摄相头可以看到红外线。

网友:
这个也修???能收多少钱哦!!!!

网友:
不会是红外发光管有坏的吧?

网友:
红?用手机摄像头看看

网友:
灯珠不能接反了,光敏在遮挡时不能漏光,否则不会亮。

网友:
灯板下链接一块板叫控制板是它坏了

网友:
原来的灯珠有个坏了,或是换上去的灯珠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