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USB3.0接口的移动硬盘怎么恢复数据啊

楼主(2015-09-26):
我有个  有坏道的 读取慢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免费的硬盘修复工具比较多,论坛里有很多的

网友B:
这个不好搞呀。

网友C:
只要能认到盘就好说,论坛里有很多免费的工具呀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能搞定啊。

网友D:
这个需要该接口, 改成串口的接台式电脑上搞!

网友:
这个那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该接口, 改成串口的接台式电脑上搞!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认到盘就好说,论坛里有很多免费的工具呀都可以的

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的硬盘修复工具比较多,论坛里有很多的

免费的根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搞呀。

确实不好高

网友E:
用pc3000做DE就可以了

网友F:
飞线或者 代换 主控一样的 SATA板子,现在什么故障 ?敲盘  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pc3000做DE就可以了

pc3000那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或者 代换 主控一样的 SATA板子,现在什么故障 ?敲盘  吗

不敲盘  读取速度慢

网友:
还有大神在吗

网友F:
有   淘宝有PC3000EXP  就可以恢复   我公司也有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是WD的3.0的盘吗?如果是的话用UDMA是直接能搞的,但是自己动手搞的话就改板或者换板 搞了  这种情况没有设备是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   淘宝有PC3000EXP  就可以恢复   我公司也有

哪里有卖的

网友:
跟硬盘有关系,你是什么牌子的硬盘?免费的恢复软很多。就好用国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3000那里有卖的

你想买就找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