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这个6P这还有救吗。

楼主(2015-09-26):
客户才买了八天,被徒弟换屏把指纹搞坏了。

网友:
也只有买个件了!

网友:
重新买个吧!!

网友:
N 重新买个 吧

网友:
这种只有重新买了吧

网友:
才买的为什么要把人家拆掉?刚买的就摔坏屏幕了?

网友:
买不了的,指纹坏了就逸刷机就废了

网友:
可以修,付得起价格的话联系我

网友A:
可以看看我的 帖子

网友:
客户还有包不会拿去保修 ? 真是奇怪了我

网友:
是我可以接回来

网友:
飞线吧,飞线后在焊点外打胶固定。

网友:
什么人都有

网友:
我就不去维修站

网友:
我学徒的时候也弄坏很多

网友:
在坏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网友:
大不了给他在买个新的

网友:
我个人支持你图的=

网友:
只能按10楼飞线了  指纹不能单独更换

网友:
iphone6系列换键刷机必死,接吧,国内大神很多可以救

网友:
指纹和主板的ID是绑定的换了就没指纹了,要么得换主板上好几个东西哪!!还是飞线搞定吧!

网友:
建议楼主再淘宝上 重新买一个,但要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可以修的,1是飞线,2是找个指纹把原指纹上的码片移植过去,但这两个方法价格都高 楼主三思而后行

网友:
飞线搞定吧,这个无法替代,只有飞线

网友:
用放大镜 在断掉处 排线刮开 重新焊接。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节哀吧指纹一坏,刷机就成砖

网友:
指纹和cpu加密了,不能单独换。

网友:
都是苹果惹的祸

网友:
干脆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
如果焊工够好的话,可以试试,这个位置应该还是好接,没有2小时应该是接不上
用usb摄像头放大看线路,这是我的摄像头的效果

网友:
还是给指纹飞线吧!   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
焊工好的话建议飞线

网友:
没用的,除非飞线,要不然你换个新的也没指纹,而且不能刷机,变得比i5还废

网友:
指纹坏了,不要刷机   刷机就报废了。

网友:
淘宝上淘一个换就行了

网友:
拆这个玩意的时候,一定要用风筒吹稍微加热,不能硬撬,胆大心细,换过这么多次屏幕,从没失过手

网友:
联系我,我能搞好,加我QQ

网友:
神一样的存在,有坏的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的 帖子
神一样的存在,有坏的找你

网友:
尽量飞线吧,说买件的都是胡扯,指纹跟CPU这些是必须一起换才有用的。

网友:
重新买个件换吧

网友:
慢慢飞线吧 考的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