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BIOS后就不跑码!!!

楼主(2015-09-26):
手里有一个映泰的破板,NF520B A2G+ VER6.2。AMD单桥。
这破板子只要保存了BIOS就死机黑屏,诊断卡就不跑码了。把电池拆去,进BIOS后点保存还是死机。有时候偶尔能跑,卡在23这。
进BIOS,选载入最优化,按F10退出,或者仅仅调了时间后,按F10退出.在开机都死机,黑屏。不跑码。此时按复位、拔电源都无效。只能拆电池清空BIOS,在开机,可以正常按F1进系统,进了BIOS看看,什么都不保存直接退出,也能跑码。总之,只要F10就不行。拆掉硬盘键盘鼠标和主板上所有的线故障不变。电池是新的。电源,CPU,内存、显卡都换过。官网的BIOS刷了好像有六七个了,故障现象没变化。不装电池试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直接按复位之后也不亮。
请教大伙这样的情况该从哪入手检查啊?

网友A:
查一下RTC电路是否都正常呀,晶振是否正常,不然就刷BIOS,再不就换桥

网友:
映泰的板子碰到好多这种问题 一直没修好过 不知道有没有修好过的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找到这片板的图纸,重点检查RTC 电路和BIOS到桥之间的线路 ,可以换个bios芯片试一下?

网友C:
连接跳冒的Q740的电阻看下正常不 是由一个小三极管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跳冒的Q740的电阻看下正常不 是由一个小三极管输出来的

很有经验啊  ,又是一个神。。

网友D:
差下CMOS电路 跳线帽电压正常吗 32.768换个试试 前几天修到块映泰NV单桥的 跳线帽电压被拉低 也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E:
换桥吧,一般都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RTC电路是否都正常呀,晶振是否正常,不然就刷BIOS,再不就换桥

谢谢指点啊!待会我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找到这片板的图纸,重点检查RTC 电路和BIOS到桥之间的线路 ,可以换个bios芯片试一下?

图纸没找,然后BIOS芯片也没换过,几十块钱的破板子,真让人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跳冒的Q740的电阻看下正常不 是由一个小三极管输出来的

谢谢这么精确地指点哈,我现在在外边,待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下CMOS电路 跳线帽电压正常吗 32.768换个试试 前几天修到块映泰NV单桥的 跳线帽电压被拉低 也是加焊桥好 ...

真要是需要加焊桥,这板子就扔了,不弄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桥吧,一般都是桥

真是桥的问题的话,这板子就扔。我花50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桥的问题的话,这板子就扔。我花50买的。

哦,你在开店吗

网友G:
论坛下个BIOS下  试试

网友H:
你应该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
咳,什么店啊。就是搞维修的。也不是什么店。有时候学学主板维修这块。我们这基本都是直接换板的。这块板就是我买来准备给别人换的。发现有这个故障,就换了一个华硕的。加钱呗。这个破玩意顺便当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下个BIOS下  试试

我是从它官网下的,此型号一共大学七八个,除了给网吧专门开发的BIOS,我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换个BIOS芯片刷

嗯谢谢指点!是有过这个念头,这些天连续好几个晚上给别人修电脑了,弄的眼睛疼,头昏脑胀的。歇歇精神。哎……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真是桥的问题的话,这板子就扔。我花50买的。

这种破板还50?我只能说  你真豪

网友J:
我修过一台映泰的卡logo的加焊北桥好的。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修过一台映泰的卡logo的加焊北桥好的。你也可以试下

谢谢建议!加焊的话我就扔了,没有那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破板还50?我只能说  你真豪

淘宝上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