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华硕H61主板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5-09-26):
      一台华硕P8H61 PLUS主板,开机过滚动条后,在显示WIN7字样时死机。

看上家已干过桥(估计是加焊吧),测各大供电没短路,上电各供电正常。

试用U盘PE,安全模式等故障不变。

这样的故障,一般会怀疑硬盘,内存,桥,显卡,BIOS和网卡,USB接口等外设。

既然是二修,就不去做换硬盘内存等无用功了。

没时间去一点点找,直接上示波器,先测网卡25M晶体。

嘿嘿,捡漏了,没波形。

拆下,芯片型号是RTL8111E,找一片换上。

开机再测,波形好了。

接上硬盘等试机一切正常。

示波器确实免去了我走硬盘,内存,桥及BIOS等其它程序,虽然这样,可是才收到100大洋。

这行业,难啊!

补充说明:单独拆下坏网卡芯片后故障没变,装上好芯片后机子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炫富呢,100块还难,

去年干这主板,没150不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张h61的asus的没cpu供电,不会修...

不会修最好的办法是去基地找饼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板还认网卡呢?没有网卡的话 就会出现进win7系统画面死机?是什么原因呢?

对不起,我只是发现了,机理还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过来炫富了100元,不错了,

我没在电脑城做,接的散客户。除了笔记本,版主干过台式吗?一般收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招人不,跟你混去吧

实地的大神,你来我就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拆网卡进系统会死机?

是啊,第一次碰到。想着拆下不装了,试机看看是不是网卡问题,可是故障并没改变,本想弃修,后来料板拆一个装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波形,为什么不先换晶振?

前段时间的天气,不是到处都在打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包修好主板,一片50元。还有就是你测试的点可不可以说下是哪个引脚?

大神看帖不仔细呀,测的网卡25M晶振。你收50那是批量修理,我这散客,来一个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种情况下,应该在bios 把网卡,声卡com,lpt,usb全给禁止,就可以很快排除,有时候懒的修比如网卡引发 ...

别人一扣电池,不找你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是全部都这样,有点板子外设全拆了,照样能进系统,这个板型有点特殊,不过还是赞一个,有示波器 ...

也是第一次碰到,现在都还没整明白,别的板子确实不要外设一样工作。

网友E:
楼主你过来炫富了100元,不错了,

txj

网友:
有波波真好  随时测

网友:
这板遇上示波器只好秒杀了

网友F:
哥们招人不,跟你混去吧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我只是发现了,机理还等大神解答。

嗯,也对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难道这板的网络唤醒功能比别的板优秀?

网友:
拆下网卡芯片还会死机,求大神们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红灯区要500现在300就行了,你不干人家也干经济不景气,一年比一年惨

我们这里时涨价了,,,,,,,,,

网友:
高速在人间啊,牛

网友I:
我们这,包修好主板,一片50元。还有就是你测试的点可不可以说下是哪个引脚?

txj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外设芯片拆了还是卡在那,没测波形,下次注意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谢谢LZ分享!

网友:
台式主板修一下能收费100该满足了

网友G:
这板拆网卡进系统会死机?

txj

网友:
补充说明:单独拆下坏网卡芯片后故障没变,装上好芯片后机子才正常  这个 单拆芯片不行啊呵呵

网友:
只用得起万用表

网友:
网卡问题,

网友:
现有一块ga 880gm-d2h 主板 ,系统复制完后,无法安装, 求解?

网友H:
没波形,为什么不先换晶振?

txj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小白,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好,不错,真的不错,网卡会发烫吗

网友:
有波波,修板就是快

网友:
不错啊  运气好

网友:
光拆下的确不行!

网友:
进bios屏蔽网卡都不行吗?

网友:
不错  希望能帮到其他的朋友   渴望有一个波波

网友J:
其实这种情况下,应该在bios 把网卡,声卡com,lpt,usb全给禁止,就可以很快排除,有时候懒的修比如网卡引发的,就换个usb网卡。

txj

网友:
网卡问题    为什么  拆了   不好?   还要装网卡 才可以?

网友K:
这个问题不是全部都这样,有点板子外设全拆了,照样能进系统,这个板型有点特殊,不过还是赞一个,有示波器简直就是秒杀

txj

网友:
100已经很好了。。。X宝这种华硕,技嘉H61也就100左右,二线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一扣电池,不找你麻烦?

不会的啊,如果排除是外设问题,可以用修改bios软件,把外设默认开启修改成默认关闭就好了。你放电也还是关闭的。有些时候像是开机要按f1之类的我也是懒的修把bios出错暂停的选项改成默认忽略就好了,他就不会停下来。这个是投机取巧,有个单位有几台电脑要禁usb防资料外流我也是这样直接把usb改成默认关闭并且把选项改成隐藏,哈哈,。你放电也还是关闭的,除非你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