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H61C 点不亮

楼主(2015-09-26):
盈通 H61C V1.1点不亮,刷个BIOS亮机了,但是一开机滴一声响 就直接经BIOS了,键盘没用,换了两个IO,型号是IT8758E,故障依旧;怎么回事啊?哪位大神遇到同样故障,分享下经验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进bios有没有认到硬盘
如果认到硬盘,是不是打开UEFI了,关闭试试

网友:
BIOS 哪里 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看看键盘口到IO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看键盘口到IO有没有断线。。

网友:
BIOS不太对吧   在试试其他的

网友:
说不定 硬盘有关系

网友:
bios没刷对,重新找个

网友:
BIOS刷的不对,找其它BIOS重刷。

网友:
看来你对 H61  H81   1155 1150的主板维修技术 没有学习够好。。。

网友:
多找几个BIOS刷

网友:
没有启动引导设备,程序错误吧。

网友A:
PS/2接口旁的排阻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2接口旁的排阻换了

多刷几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