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无显,有音乐

楼主(2015-09-26):
  接到一台联想B460独显机器,开机有:滴-滴滴,然后就是有B460开机的音乐声。但屏幕没有亮,手电筒照屏幕里面也没有任何东西,外接无反应。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情况------------咋办呐。已经在淘宝网买了2块所谓的原装显卡芯片换上,新的芯片开机后的情况是有报警声。滴一声后就亮屏了。但是白屏。可以开关机。尝试下装硬盘后,偶尔可以听到进系统音乐声。何解咯?

网友A:
屏线接口下面有个长方形的芯片换一下试试呗

网友B:
这个机器先刷BIOS 在就是桥坏  显卡很少坏的

网友B:
开机报警多数是桥的问题 我修好几个了 换桥就好  换完桥还得刷桥的BIOS 要不不关机

网友C:
能开机?大小写灯能亮吗?  有没有去查下屏供电那块啊  有些机器外接是不会显的

网友:
显卡可能性较大,换个试试吧。

网友D:
把显卡驱动禁用试试

网友E:
你这种还是先量一下屏接口的数据看正常不再说,

网友:
屏接口的条件呢?

网友:
屏供电问题吧

网友:
搞显卡吧,加下试下

网友:
不行就换,就这么简单

网友F:
屏供电的问题,找屏供电转换电路

网友G:
板层有断线  还有仔细查查有么有碰掉别的器件

网友H:
屏供电3.3V是否正常

网友I:
显卡的问题,估计有供电不正常

网友J:
换个屏试下,查下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测一下啊

网友K:
屏跟屏线确定是良好的吗?

网友K:
如果是白屏的话,先考虑屏供电是不是少了电压

网友:
外接试了没有

网友L:
刚开始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我也没有修好

网友:
排线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下面有个长方形的芯片换一下试试呗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请问。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大小写灯能亮吗?  有没有去查下屏供电那块啊  有些机器外接是不会显的

能开机,大写灯可以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显卡驱动禁用试试

这个原装显卡做完BGA第一次开机,倒是没有进bios关闭独显,没有这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还是先量一下屏接口的数据看正常不再说,

没有量这方面的数据。没有基础参数呀。图纸没有下载。

网友:
外接显卡没有显示。按键盘切换。没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显卡么???????????????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先刷BIOS 在就是桥坏  显卡很少坏的

bios已经刷了。EC没有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报警多数是桥的问题 我修好几个了 换桥就好  换完桥还得刷桥的BIOS 要不不关机

换H55芯片,原装bios数据就是原装的呀。难道刷别的第3方的么。我没有这个桥。补焊H55桥,但是又第一次可以亮屏。有画面显示。但不能关机。关机就还原到:滴-滴滴  然后开机音乐。屏幕不亮了。这是原装显卡芯片的情况下。买的芯片干脆只亮屏幕背光。亮背光之前先滴  响一下

网友:
芯片卖家的名字是:顺润成电子芯片。这个卖家这里买的。芯片应该是假芯片。不可能2块没有一块,装上后跟原装芯片一个现象。反应出和原装芯片一个现象,那至少可以证明买的芯片是好的。问题是就是与原装芯片开机的现象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bios已经刷了。EC没有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你遇到过报警声是响的几次,与我的情况一样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屏供电的问题,找屏供电转换电路

如果说是屏供电电路问题,那换了淘宝网买的显卡芯片。开机滴响一声亮屏后。那个磁铁去靠近关屏那个磁感应开关。可以开关背光呢。而且装硬盘,偶尔可以进系统,有系统启动的音乐。唯独没有外界显示,按键盘切换内外屏。也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板层有断线  还有仔细查查有么有碰掉别的器件

掉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10年的修理工了。这个不必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供电3.3V是否正常

正常的时候都有开机画面了。唯独不可以主板断电。断电就没有亮画面的可能了。应该可以确定屏幕供电开关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与发出控制电路有关系的。还是控制电路没有发出点屏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如果说是屏供电电路问题,那换了淘宝网买的显卡芯片。开机滴响一声亮屏后。那个磁铁去靠近关屏那个磁感应 ...

所指是屏的供电,并非指屏的背光供电。LCDVDD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的问题,估计有供电不正常

这个有可能的。好像是要主板那个部位受热后,就可以开机一次一样的。因为我尝试性的加热H55桥后,也可以开机有画面的。有画面就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屏试下,查下屏供电

屏幕应该绝对不可能了。因为原装芯片补焊第一次后是可以有开机画面和进系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跟屏线确定是良好的吗?

这个绝对不要想的。100%好。不然烤主板,会亮机么?

网友:
这个机器有转接芯片。注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白屏的话,先考虑屏供电是不是少了电压

这是在换上淘宝网买的显卡芯片才是亮屏,白屏的。应该是没有输出显示信号的。屏幕没有收到显示信号。稍微有点杂信号,屏幕都会出反应的。

网友:
下屏在屏接口测屏的接口2PIN和4PIN就可以找到问题了,你机器背光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有点反应。按键盘切换键都没有用。原装芯片做BGA后第一次进系统还用双屏幕呢。关机后,第二次就不能开机了。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刚开始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bios刷了还是一样。估计不是这个东西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所指是屏的供电,并非指屏的背光供电。LCDVDD

3.3v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这个用原装芯片试机时不亮屏肯定没有电压的。但买的新芯片就情况不一样。可以收控制点亮背光。3.3v好像也有吧。这个倒没有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3.3v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这个用原装芯片试机时不亮屏肯定没有电压的。但买的新芯片就情况不一样。可以 ...

屏的供电有屏本身的供电,桥和显卡通过元件将+3V_S0转为LCDVDD,通常这个电压有不稳定的现象,是缺少桥或显卡开启信号造成多。维修中常常直接拉一个3.3的给他也能好。如果没有这个供电,机器表现为白屏。

网友:
应该是白屏,测屏保险3.3V出来没有,还要屏线单六,双六对地值

网友:
这机器显卡不会坏吧

网友:
屏和屏线排除没

网友O:
这机器显卡坏得少,桥坏得多,有可能是桥也说不准

网友P:
我也在修一块跟你的一样的故障,也是联想,忘型号了,确定显卡坏了

网友:
搞不懂了,现在。希望这个问题有个圆满的结果。方便大家以后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在修一块跟你的一样的故障,也是联想,忘型号了,确定显卡坏了

你的换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器显卡坏得少,桥坏得多,有可能是桥也说不准

没有南桥换,这个级别的锡珠还没有做过。

网友:
今天休息,没有管它,明天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