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CT用22寸显示器维修附 数据

楼主(2015-09-26):
该机送修时故障 开机不显 经检查是灯管坏了一根 造成. 拆开机器把坏了的灯管换掉后,开机显示一切正常.顺手把好机的数据备份下来了 要的朋友自己去下载

stryker yiliaoshebei pw181a 24c32.rar

655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医疗设备好修吗

网友:
都一样吧 ,,,

网友A:
差不多的
只是收费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收费4位数  哈哈

网友:
型号是多少?

网友:
楼主修到的医疗设备坏了一根管时是亮一下灭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跟我们修的显示器是一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的
只是收费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收费4位数  哈哈

4位数呀,了不得呀

网友:
楼主牛白 日赚千元 高度重视学习中

网友B:
还不是普通显示器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普通显示器一台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