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0g la-6901p 触发后公共点电压变4V

楼主(2015-09-26):
接到一台奶牛笔记本能。具体型号就不说了。跟宏基5750G板子一样。LA-6901P 2.0 。I7 GT540M  .  具体故障是不触发。待机0.01偏高。拆机后裸板测正常了。3V 5V 都有待机也正常。插上开关后,又变为0.01. 又拆下开关。直接在主板上找到触发排针。触发后0.01 PQ6 PQ7 发烫,有滋滋声。公共点电压拉低为4V。3V 5V变为1V左右。不触发的情况下,待机都正常。 直接用AO4407代换这两个管子。OK。希望此经验有让碰到触发后电压拉低的同行可借鉴吧。   已上图。保护隔离俩管子。

网友:
上图才是重要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呀!没图难于明白说的是哪部分故障。

网友:
也是,没图很难明白。

网友:
上个图才算完整的贴。这样还不如不传

网友:
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吧。

网友:
是保护隔离吗

网友:
没图话以为水经验

网友:
保护隔离的这两个管也会出问题了?

网友:
正在维修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