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9-26):
联想y400 三代I3cpu ,进pe系统自动重启,进DOS下装系统 装一半死机,内存,硬盘,光驱等外设都排除了无果,后来想刷bios 这款是双bios 觉的bios可能性不大,因为之前修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换cpu 试试,结果换过后竟然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我就静静的看你们灌水

网友:
现在的cpu 也不靠谱拉

网友:
这问题很难找,一般都不会怀疑到CPU上。而且,就我而言,手上也没CPU试机。

网友A:
下个东西还差1分,我就灌一次行吗?

网友:
新的CPU 好多问题哦

网友:
联想的U那么容易坏了 是不是上家修的换了?

网友:
所以说现在做维修也头疼呀,光U就要备来试机的就不少,也是一笔钱呀。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进PE重启,是cpu坏了

网友:
对于这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是先采取替换法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INTEL的I系列的CPU也变的垃圾了。

网友:
就两颗1代和2代的U 看来还得备3代的U。看这节奏是不是以后还要备4代U啊

网友:
单晶体的cpu?

网友:
能进系统竟然是CPU的问题,,我遇到过内存问题的 卡logo

网友:
三板斧之一 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东西还差1分,我就灌一次行吗?

呵呵,都是银牌维客的等级了

网友:
修了不下20台这机器,CPU坏的还没见过。大多是短路,开机无显得。

网友:
有得更换就先换来试

网友:
这应该是CPU里面的集成显卡坏了,找一个只有独立显卡的机子这个CPU也能用

网友:
这种情况有。但是很少有时候遇到多测试就对了

网友:
联想的机子通病还是蛮多的,U同时也容易挂

网友:
现在的CPU坏的太多了